[求助] 如何提高带隙PSR和输出电压?

楼主(2023-11-28):
小弟最近使用基本的无运放结构带隙基准,结构如图

BG结构

BG结构

由于电源为zener预降压产生的电压,所以受温度影响,电源电压会变化。现在仿真发现PSR太小了只有30+dB,所以VREF受电源影响,产生的曲线上看根本没用,必须加两对共源共栅(PMOS和NMOS各一对)才有80dB,只加一对还是只有40dB,根本不行。请问如何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提高PSR呢?

加了两对共源共栅后仿真结果如图
虽然基本不受电源影响,但是电压很低仅有1.15左右,希望得到1.2,请问如何提高这个VREF电压?
这个温漂曲线看上去几乎就是最好的了,这种该如何优化啊,调试挺久,但是结果都不理想,现在没啥头绪了

还望大佬赐教,或者指点相关的资料也行

网友A:
可以使用简单的反馈减小电源电压的变化带来影响,请参考附件Shanthi教授的文章。

网友B:
(1)提高psr,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还可以用运放    必须加两对共源共栅(PMOS和NMOS各一对)才有80dB,只加一对还是只有40dB,根本不行。请问如何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提高PSR呢?  (2)温度曲线,我猜你是没考虑到bjt基级电流的温度特性,你可以再推导一下温度系数,可以看看书上怎么推导的。

网友:
PSR提高还可以靠输出RC滤波或者为bandgap电源做一个LDO供给
改变输出电压值可以使用电流模结构bg或者后续接个运放buffer电路通过电阻比例分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高psr,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还可以用运放    必须加两对共源共栅(PMOS和NMOS各一对)才有80dB,只 ...

额,我的意思是加了两对共源共栅VREF就降低了很多,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嘛?以免电压裕度降低,2中你是说BJT嘛?指类型嘛还是面积?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简单的反馈减小电源电压的变化带来影响,请参考附件Shanthi教授的文章。 ...

谢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