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创建下拉菜单自定义函数报错(报变量过多),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3-11-28):
代码如下

报错如下

楼主(2024-01-06):
尝试换一种写法可行

网友(2024-07-15):
是否成功了?

网友(2025-01-21):
引用 楼主:
尝试换一种写法可行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呢,为啥我知道回调函数对参数格式有要求,但是不知道为啥,比如有一个回调函数需要定义范围参数,还有字符或者图标的参数设置,但是我这个函数要实现的功能并不需要这么多个参数,所以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