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2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低噪声的电流输出带隙基准电路,奈何工艺库里没有PNP管,但是外部电路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电流输出,只能用PMOS管进行镜像输出,但是使用MOS管噪声性能又非常差,想要闪烁噪声较低的话PMOS的面积就要做的非常大才能满足要求,想向各位求助一下,有没有一种办法,不使用PMOS管也能做到这样的电流输出呢?

网友A:
仅仅是镜像的话,带电阻的casecode结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镜像的话,带电阻的casecode结构足够了

可是设计要求得低噪声,PMOS要低噪太难了

网友:
PMOS devices is an order lower than that of NMOS devices. Therefore PMOS devices are believed to exhibit less flicker noise than NMOS devices. Flicker noise has inverse dependence on frequency, so it is also called 1/f noise.

Low frequency 1_f noise of p-MOS BJT_ ChengMark2001

Low frequency 1_f noise of p-MOS BJT_ ChengMark2001.pdf (594.66 KB , 下载次数: 18 )

网友B:
你单管肯定高一些,用cascode试试,功耗有要求么,功耗有裕量的话加点功耗,加个degen再,而且要先确定噪声大是不是因为这两个电流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管肯定高一些,用cascode试试,功耗有要求么,功耗有裕量的话加点功耗,加个degen再,而且要先确定噪声 ...

感谢老哥,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