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帮助文档中对ids和id等工作点参数的说明

楼主(2023-11-28):
几个问题:

Q1: vth解释的这一栏中drain bias是指什么?
Q2:ids和id解释有什么区别呀,我们平方律哪个公式里一般说的就是ids吗?
Q3: beff这里的增益因子是指什么?

网友:
Q1:是不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Q2:平方律公司应该对应的是ids,id中除了沟道电流,还有各种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