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器件触发立即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3-11-28):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像SCR这个种有滞回的ESD保护器件,会出现触发立即失效的情况呢?

网友A:
SCR触发就失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源区没设计好,N-WeLL中的P+离P-WeLL太近,SCR承受ESD时,N-WeLL中的空间电荷区进入了P-WeLL,造成了有源区短路。一种是N-WeLL/P-WeLL没设计好,本来应该是这个结发生雪崩击穿,结果器件发生的是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触发就失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源区没设计好,N-WeLL中的P+离P-WeLL太近,SCR承受ESD时,N-WeLL中的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