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噪声分析

楼主(2023-11-28):
如图,最近在做运放的时候仿noise summary的时候出现param为id类型,查询后是Thermal noise from the resistive drain current noise,但是网上找不到关于这种噪声的信息,请问有人知道吗,它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呢,该怎么减小呢

网友:
管子的热噪声,增大面积是一种方式

楼主: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这是我增加Q35管子面积前后的对比图,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啊

网友A(2024-04-20):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这是我增加Q35管子面积前后的对比图,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啊

你好,请问最后有解决问题了吗,噪声减小了吗

楼主(2024-06-06):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最后有解决问题了吗,噪声减小了吗

最后发现是设置问题,设置正确后基本上是fn最大,也可以看看https://blog.csdn.net/pickweb/article/details/134074776这篇。是常见的噪声类型

网友B(2024-08-14):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设置问题,设置正确后基本上是fn最大,也可以看看https://blog.csdn.net/pickweb/article/deta ...

你好,请问设置出了什么问题,我的电路也是这种噪声比较大,但是加大电流噪声反而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设置出了什么问题,我的电路也是这种噪声比较大,但是加大电流噪声反而更大了
...

我是先跑的tran仿真,然后跑的noise,也就是在tran仿真的工作点上做noise分析,需要在noise里的option中勾选 prevoppoint,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