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图时遇到的不认识的器件,求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3-11-28):
英飞凌的BCD工艺,N型衬底的

染色层
poly层
金属M1层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

这个器件在芯片里都是以二端的形式连接的,一般中间连高电位,像图1那样
图1 中间连电源

图2是芯片里高压DMOS管和这种管子的对比,图2中右边两个都是高压DMOS
图2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高压二极管呢,图3 图4是dongbu里的高压DMOS和高压二极管
图3 60V diode
图4 60V nLDMOS

网友:
感觉像是三极管

网友:
遇到过长的类似的:120v工艺的高压dmos管   保护环都是八角的  60V以下的都是四边的

网友:
dongbu高压管子60v以上的有这样的

网友:
高压管应该是

网友:
dbh或者gf的高压管DMOS,120v或者80v,再往下就不是多边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