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违例总是贯穿始终

楼主(2023-11-28):
从placement开始就一直存在输出端口path的setup违例,由于做CTS的时候选择的时钟参考驱动能力比较低导致越做setup违例越大,想问下各位大佬我能不能改一下floorplan的时候读入.v文件生成的INV,把驱动能力提上去从而改善一下。set clock references我也已经调高了驱动能力,但是set还是只有略微改善,还是有0.55n秒的负slack

网友A:
我也不是很会,说下我的想法
1.你的违例应该是在pr工具里面看的吧,一般是不准确的,特别是place 连时钟都没有。如果是io相关违例影响了做树的话,建议先把io相关的设成false path完成pr,然后去pt里面看下结果。
2.需要确认下,sdc 里面关于IO的相关约束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会,说下我的想法
1.你的违例应该是在pr工具里面看的吧,一般是不准确的,特别是place 连时钟都 ...

正解

网友:
看看这条路径是否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reg2out path,没做tree, reg这边clock latency是0,做了tree, reg这边clock latency>0,所以cts之后setup变差,一般来说做了tree之后这个output port上也要附加一个clock latency值timing才合理,一般前端大致看一下,没什么特别要求就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会,说下我的想法
1.你的违例应该是在pr工具里面看的吧,一般是不准确的,特别是place 连时钟都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