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振荡器DCO的设计中反相器环路打开越多,频率越高的求助

楼主(2023-11-28):
请问一个大神们,这个按照论文的结构画的振荡器,为什么并没有像论文中所说的反相器环路打开越多,频率越高呢?

网友:
这种看起来只是并联的级数,相当于增大反相器的管子的宽度,理论上电流确实会变大,但是并的越多每条线的寄生就越大,如果本身频率就高,感觉确实有可能频率不会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