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拉扎维习题8.15答案的疑惑

楼主(2023-11-28):
拉扎维习题8.15第一问开环输入阻抗Zin为什么等于R0啊,为什么不是2R0呢???

网友A:
回复楼主。首先假设输入电压为Vi
根据环路列出方程:(Vi-Vout*gm1*R0)*gm2*R0=Vout。这里要注意的是,模块gm2的输入不是输入电压Vi,而是输入电压Vi减去模块gm1的输出,模块gm1的输出就是Vout*gm1*R0。
解方程可以得到Vout与输入Vi的关系。
输入电流等于Ii=Vout*gm1。
输入阻抗Zi=Vi/Ii,并假设gm1*R0*gm2*R0远大于1,得到Zi=R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首先假设输入电压为Vi。
根据环路列出方程:(Vi-Vout*gm1*R0)*gm2*R0=Vout。这里要注意的是,模 ...

感谢回复!  “模块gm2的输入不是输入电压Vi,而是输入电压Vi减去模块gm1的输出” 这句话不太理解,因为我觉得Gm2的输入与Gm1的输出是并联的,所以它们应该相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模块gm2的输入不是输入电压Vi,而是输入电压Vi减去模块gm1的输出” 这句话不太理解,因为 ...

从小信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负反馈环路,环路隐含了输入电压Vi减去模块gm1的输出。
楼主可以看一下教材,关于反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