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脚本

楼主(2023-11-28):
  load 成功了一个AddGate脚本,执行的时候出现error : unbound  POLY    请各位看到的大神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工艺的gate是POLY吗

楼主:
是的   就是POLY

网友A:
gate的意思是mos的栅极,一般是用poly做的,在日常用语我们一般会把poly和gate混为一谈,但是在不同工艺里poly这个层次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把脚本里poly的名字改成你这个工艺poly对应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的意思是mos的栅极,一般是用poly做的,在日常用语我们一般会把poly和gate混为一谈,但是在不同工艺里p ...

工艺对应的就是poly

网友:
你把代码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对应的就是poly

你的代码里是啥啊?是不是poly啊?

楼主:
h是的  我把代码 发消息  发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