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产生参考电压用了什么原理

楼主(2023-11-28):
VB 为输出电压 , M2为耗尽管 ,M1 正常管子,这种方式产生参考电压是什么原理,架构是什么名称

网友:
M2确定是截止吗那确实没见过

网友:
2T reference,上管一般是native或者depletion,工作在亚阈值区里面。亚阈值电流偏置下面的二极管连接NMOS,产生的输出电压是两个管子的温度系数相减。通过调整上下管子的相对/绝对尺寸,可以将输出电压的一阶温度系数减掉。

网友:
这类电路一般称为有比电路

网友:
上面那个管子看作一个常开的电流源,下面就是个mos的vgs,两者满足一定的比例就能消去一阶的温度系数

网友A:
M2一般是一个耗尽型或者Native的nmos,作为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流源
M1是一个普通二极管连接的nmos,其Vth同样是负温度系数
两者叠加,调整到合适的W/L,就能把温度特性的一阶项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一般是一个耗尽型或者Native的nmos,作为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流源
M1是一个普通二极管连接的nmos,其Vth同 ...

多谢 了。仿真看同一corner 脚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