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注入之间,仅用有源区连接是否能导通?

楼主(2023-11-29):
求助大家,仅用有源区连接管子的源端和衬底接触,这种情况下的反相器是能正常工作的吗?

我对有源区的理解是,有源区是薄氧区域,方便离子注入,即有源区是离子注入的窗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同注入之间的有源区连接应该是一个PN结,而不能当连线,这个反相器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但事实是,DRC和LVS都没有问题。
最近对这个问题好困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解答

前提是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版图是否可以这么画,不考虑阱电位是否独立,我目前所理 ...

你如果了解这类工艺的制作过程你就会明白这样为什么可以了,虽然有源区注入了不同的掺杂会形成pn,但是在有源区的上面还有一层金属硅化物的,它是可以导电的,所以即使上面没有金属它依然可以导通的(看看polycide和salicide制作过程就明白了)。

网友:
这DRC能过?

楼主:
DRC肯定是没问题的,有一种integrate形式的衬底放置方法就是:管子的衬底接触和管子的源端贴着放。如图所示

网友:
新大陆啊

网友A:
这样就相当于软连接了,因为poly相当于一个横亘在diff中间的墙,你可以在电路上再加一个inv试一试连线关系,按照工艺流程来说确实没错,但是仅仅是有一个这样的电位,没有电流通过。(我的理解)

网友B:
有源区本质上是去掉非有源区的硅衬底,可以理解为有源区等同于导线,只不过电阻更大。

网友C:
本来就是要接一起的

网友D:
这个反相器不能工作。
你的理解是对的,咱们先看上半边,NWELL端有metal接过来,但是它本身是N型且接高电位,这个PN接不具备导通条件,所以没有电流从NWELL流到流到PMOS的Source端;
你看一下你电路的PMOS的symbol,画的非常严谨,那个横着的小箭头,是bulk端,跟source是断开的。它为PMOS提供衬底电位,跟你的PMOS的source端没有关系,要让你的PMOS工作,source端必须有电流过来,NWELL端的过不来,你就要独立的给他接。layout上一根metal穿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在schematic上的电位恰好相等;
实在是因为电路设计里PMOS的source和bulk端是同电位的情况太多了,才会造成这种混淆。你只要把PMOS想象成一个单管传输门,source接的是一个中间点位,你就知道source和bulk是完全独立的了。
DRC过了是这个图形符合design rule,LVS过了是因为softconnect option没打开,或者干脆是command file写的不好。

下面NMOS也是这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区本质上是去掉非有源区的硅衬底,可以理解为有源区等同于导线,只不过电阻更大。
...

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按我对“有源区等同于导线”的理解,有个前提是:“在同一注入下”。
不同的注入之间,有源区也可以等同于电阻大的导线吗?

网友E:
我见过这种,这种叫啥butting画法,很少见。我在.18见过是没有问题的
小工艺是不能od上有两种注入的,大工艺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要接一起的

您好,感谢回复,但是为什么本来就要接一起呢?

正常反相器的源端一般都只是通过金属接到衬底端上,即使是数字的stdcell,通过有源区连接了衬底,同时也会在上面用金属连接,类似管子integrate的衬底画法。
我画的不多,所以不理解这样只用有源区连接不同注入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这种,这种叫啥butting画法,很少见。我在.18见过是没有问题的
小工艺是不能od上有两种注入的,大工 ...

谢谢您提供的线索,我去搜索搜索相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反相器不能工作。
你的理解是对的,咱们先看上半边,NWELL端有metal接过来,但是它本身是N型且接高电位 ...

谢谢前辈的回复解答

前提是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版图是否可以这么画,不考虑阱电位是否独立,我目前所理解的是不行。
软连接检查开了,且这个工艺比较成熟,且问了foundry,他们回复是这种画法可以,LVS文件也没问题,但是没有解释原因,所以我十分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相当于软连接了,因为poly相当于一个横亘在diff中间的墙,你可以在电路上再加一个inv试一试连线关系 ...

您好,软连接检查有打开的,我个人感觉都没连接,算不上软连接

您说的没有电流只有电压,有点道理,我忽然有点感觉了,我需要再思考思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按我对“有源区等同于导线”的理解,有个前提是:“在同一注入下”。
不同的注入之间 ...

有源区是通过STI进行电性隔离,并不是通过注入。

网友:
这我觉类似于butting结构吧,只不过你这形成PN结会不会导致供电不足之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区是通过STI进行电性隔离,并不是通过注入。

您好,
有源区是通过STI进行电性隔离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假设这只是普通的标准cmos工艺,不存在浅槽隔离工艺呢
我认为我一楼的反相器的剖面图是和下面这张图这样的,若没有用金属连接,不应该像您说的只是电阻大的导线呢,而是PN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了解这类工艺的制作过程你就会明白这样为什么可以了,虽然有源区注入了不同的掺杂会形成pn,但是在 ...

谢谢前辈指点
如果是这样,那就完全能解释通了,也能解释另一位前辈说的有源区需要用sti隔离开来,我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工艺制作过程,十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如果是这样,那就完全能解释通了,也能解释另一位前辈说的有源区需要用sti隔离开来,我去了 ...

locos工艺和sti工艺要分开看,它两个是不同的,你看明白了polycide和salicide工艺的区别,你就应该知道上面你问的如果是普通的cmos工艺到底可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ocos工艺和sti工艺要分开看,它两个是不同的,你看明白了polycide和salicide工艺的区别,你就应该知道上 ...

好的,谢谢前辈提点!

目前看了salicide的过程,贴近的一整块有源区确实会被硅化物给短路掉,而且我使用的这个工艺确实存在salicide的步骤来降低电阻,完美解释了我的疑惑!
将您的答案列为最佳答案,方便后来的朋友们了解,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是的,这种是通过有源区上的金属硅化物silicide 连接的。不过一般在老一点的工艺可以用。40nm以后silicide很薄,电阻变大,是不建议这样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