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开关频率选取问题

楼主(2023-11-29):
想问一下大家,除却自身架构限制,开关频率高纹波小但损耗大会影响效率;那么应该如何去折中这个开关频率,是否会跟应用场景有关呢,请专业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看看频率与L、C,效率的关系

网友:
cmos的dc-dc 开关频率不超过10M,如果是氮化镓或砷化镓,开关频率可以再高
我认为频率受限于驱动效果,即pre-driver驱动pwmos后,pwmos阵列的一致性和slew-rate,一致性差和slewr-rate受限,会导致穿通风险。
如果要做大电流低纹波,可以研究multi-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