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助,卡一段时间了redhawk无法激活服务

楼主(2023-11-29):
200资产
我装的论坛里大佬分享的20版以及patch包,然后我运行20版解压后软件里面的lmgrd,每次都是去一个不存在的路径里面找license.dat,这到底该咋解决

我的bashrc的配置也展示在图中了
求大佬帮帮,拜托了

网友:
用 LM_LICENSE_FILE 这个变量呗

网友A:
很明显 找不到license文件,你按提示的路径放license文件,或者直接用lmgrd 去启license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找不到license文件,你按提示的路径放license文件,或者直接用lmgrd 去启license服务 ...

我在那个路径把论坛找到的apacheda.lic改为license.dat后又开始报这个错了还是启动布不了服务

我的license.dat的前两行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那个路径把论坛找到的apacheda.lic改为license.dat后又开始报这个错了还是启动布不了服务

我的lic ...

已经被ansys收购了 不能用apacheda的license了

网友:
USE_SERVER这行注释掉。或者想办法把最后那个截图的Invalid解决掉。

网友:
license文件指的daemon不能用软件包自带的apacheda,要用crack里面给的那个

网友(2024-01-08):
亲测用这个setenv APACHEDA_LICENSE_FILE    xxx.dat就搞定了

网友:
lmgrd -c <lic_file> -l <log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