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提参MIM电容重复提取

楼主(2023-11-29):
想问下MIM电容怎么避免重复提取啊 用pex ignore 语句在mom电容上试了一下 是有用的 但是用在mim电容上还是重复提取了

网友A:
请教一下pex ignore要怎么加?我碰到的问题是flatten的gds mom电容提重,非flatten的gds我一般用hcell,hcell里有mom电容就不会提重。

网友B:
按照官方提供的gate level+xcell来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官方提供的gate level+xcell来出来吧

领导说transistor 准一点 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pex ignore要怎么加?我碰到的问题是flatten的gds mom电容提重,非flatten的gds我一般用hcell,hce ...

加到pex文件里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transistor 准一点 用这个

那你就得慢慢试了,PEX ignore语句,如果有一句写错了,其它也会不生效,多看看语法,语法有那么多条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C:
PEX提参时,在”output"选项中将Extraction type设置为“Gate level",并且在”input“选项中,加入hcell_list和x_cellis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X提参时,在”output"选项中将Extraction type设置为“Gate level",并且在”input“选项中,加入hcell_l ...

想用transistor提取 不用gate level

网友(2025-02-09):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