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請問 Innovus 相關問題

楼主(2023-11-29):
各位大神好:

                 小弟有一個Innvus 的相關問題想請教,請看下面之截圖.

                右手邊是尚未進行APR 時的框,左邊是完成APR後的結果.

                我的問題是,這些框上面的出 PIN 我需要每一個都掛上 ANTENNA Cell,
                而被要求不能使用 Routing 去完成相關 PIN 的 ANTENNA rule,
                請問,是否有辦法讓 Innovus 做到每一個 PIN 都掛上 ???

                謝謝您的幫助......

网友:
可以试试 setNanoRouteMode -routeAntennaCellName $antenna_ref    setNanoRouteMode -routeInsertAntennaDiode true 。如果自己手动加的话可以尝试用dbget抓出需要添加的port,然后再脚本依次插上ecoPlace和ecoRoute

网友:
可以写一个脚本。1.抓pin(看起来可以通过IO去抓) 2.循环每个pin,加一个ant cell 然后根据方向  attach 3.  ECO place   ,ECO route
记得改完过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