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aractor Bank两侧电容值考究

楼主(2023-11-29):
请问各位大神,图中两侧的电容值应该怎么估量呢?

网友A:
电容串联,看需要的精度和版图面积,10倍maybe ok?学习一下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看需要的精度和版图面积,10倍maybe ok?学习一下

串联没错,取值与var相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没错,取值与var相近即可

相近的话导致的等效电容近乎减半,tuning范围会更小了吧?

网友B(2024-06-07):
取10倍的Varactor左右,这样整体Vtune降低9%,Q值也会略微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10倍的Varactor左右,这样整体Vtune降低9%,Q值也会略微高一点点

我感觉也不一定,根据芯片要求不同比例也有差异 见过大约5~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