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进行lvs 时, power name定义相关问题

楼主(2023-11-29):
请大家帮我一起看看这个问题吧~
如图1是遇到的lvs的问题,我怀疑是power net没有定义完整,随后我在rule 文件加了VDD33的定义,但是还是没有起到作用。
如图2是rule文件里面对pg net的定义。
我不太懂  1.这个问号,以及大小写的含义。   2.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的思路是不是对的
希望会的大佬帮我解答一下,或者提供些思路!!

网友:
信息不全,你这貌似是layout PIN  根本就没有识别

网友:
先把power short清干净

网友:
用calibre图形界面去看看有无short,然后你这个missing instance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没加上

网友A:
1、清lvs前,先把 short 、pg_short清干净;然后检查pg_connect有没有问题。

2、 ?类似于通配符 * 匹配。比如  ?VDD? 可以匹配到   VDD33  ......

3、右边source有,左边layout没有,你可以检查下有没有打 VDD33 的label。可以使用createPhysicalPin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清lvs前,先把 short 、pg_short清干净;然后检查pg_connect有没有问题。

2、 ?类似于通配符 * 匹配 ...

感谢!看到的比较晚,但是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实际我的VDD33连的是AVDD33,我自己cdl写错了。

谢谢!借贴也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