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IR Drop,EM分析结果进行反向标注?

楼主(2023-11-29):
如题,第一次接触,请教一下,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额,为什么star RC需要反标PI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为什么star RC需要反标PI的数据呢?

因为参数提到了这一条,但我不知道怎么证明(我偏向于IT运维)

网友B:
应该是要借助工具,比如totem。
楼主要是搞通教程分享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借助工具,比如totem。
楼主要是搞通教程分享下哈

谢谢,给了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