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spyglass跑通DFT测试。

楼主(2023-11-29):
100资产
请问怎么用spyglass跑通DFT测试,需要在.tcl脚本文件里声明scan mode,scan clk等一系列信号吗?

该如何声明?求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看过了,没看太懂,但好像也没有具体流程。

我现在不清楚这个声明需要在sg_shell里声明还是在 ...

我在手册上搜是需要在SGDC里面声明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流程

  这个文档我看过了 ,没看太懂    请问大佬

像lint 检查直接将对应的goal跑一下就可以,

  dft检查是不是要提前声明 scan mode ,scan clk 等一系列信号 。这些信号要怎么声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流程

这个我之前看过了,没看太懂,但好像也没有具体流程。

我现在不清楚这个声明需要在sg_shell里声明还是在sgdc里声明.
之前做link检查直接跑goal就行了,今天跑dft好多error 感觉是我脚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手册上搜是需要在SGDC里面声明

老哥,你这个具体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你在参考手册里面搜test_mode和.sgdc两个关键词,那两张就是手册里面的。

楼主:
所有的一切还是要回归文档,还是要跟公司前辈多沟通呀,好多不上链的信息 还需要他们去提供。

网友:
我看手册 是 有可以将 sdc转为 sgdc的,设置sdc2sgdc, 不过好像有一些test相关的信息必须要定义,我是自己创建了一个sgdc文件(定义了包括 test clk,test mode, scan chain port, reset ,enable 信号)

网友(2024-02-01):
尽量自己写sgdc,用sdc一般还需要补充,可以了解一下sgdc文档的test_mode对信号约束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流程

谢谢分享文档的朋友

网友:
谢谢分享文档的朋友

网友(2024-07-26):
我写了一个脚本,可以直接使用spyglass读取SDC,因为DFT有一些约束不是SDC能cover住,所有我就没用spyglass自己的sdc2sg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