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addFiiler加不满

楼主(2023-11-29):
50资产
有些一个site的位置没有加filler,但是大部分1个site的加上了,这是我加filler的脚本,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SM14的吧,把-vertical_stack_max_length这个设置取消应该就可以加满,但是可能后期会有DRC 错。可能是因为edge ruler引起的问题

网友:
感觉你加不上filler的地方好像都是在类似的cell旁边,而且你也是有宽度为一个site的filler
可以打开pinshape 确认下,看这几个cell的pin shape正常不正常,有没有超出边界的情况。

网友:
via0打开 gap里可能有via0

网友:
看看std cell里面是不是没有filler1?
在place前,设置这个命令: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网友:
你有没有设置cellpading

网友:
是不是这个位置实际画出结果剩余的空间放不下一个coresite,他两边的单元宽度不是coresite的倍数

网友A:
有些工艺需要最小gap是至少2 site才能加上filler,比如S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需要最小gap是至少2 site才能加上filler,比如S40

s28吧

网友:
试试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use_no_diffusion_one_site_filler false

网友B:
我今天也刚好遇到(simc40),建议是先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然后加一次filler;再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true 再加一次。然后ecorou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刚好遇到(simc40),建议是先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然后加一次filler;再 ...

你试试呢

网友:
應該是28工藝專有的 缺少filler1
加上這一行指令應該就可以解
但要重頭來過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网友:
有一个std edge lef你带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