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创建任意角度大小的扇形(0-360)(参考西瓜大佬创建螺旋线圈的脚本)

楼主(2023-11-29):
(图片)

网友(2025-02-06):
虽然不太懂这种语法,实际上用AutoCAD 画更容易,但每次手动画也不是最佳,为了实现AutoCAD的自动绘图。使用内嵌的lisp语法规则,这种语法看起来很简单,为了结合外部产生这个lisp脚本,尝试过多种脚本语言,使用tcl 产生lisp脚本,然后在CAD中运行,并导入的方式看起来更容易。在外部搞一个配置文件,tcl脚本读取配置,产生lisp脚本并在autocad中自动化绘制。 再其他软件中都可以使用导入方式绘制任意图形。  (TCL命令行生成,执行CAD自动化,软件切换导入) ----- 很多绘图软件都支持CAD的 DXF 文件导入已经成为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