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新pdk后,画不了guardring了

楼主(2023-11-29):
更新pdk之后,选择画guardring的功能就不能用了,会报这个错误
在.cdsenv里面也没找到相关字眼
有大佬碰到过或者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水印挡住了,补一张

网友A:
这个命令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应该不是,也不知道去哪找这个报错的地方

网友B:
看着好像是这个环能不能进行切没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这个环能不能进行切没写对

请问是哪个文件定义的?想找出那个文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也不知道去哪找这个报错的地方

默认的   我没看到有这条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文件定义的?想找出那个文件看看

你自己做一个ring试试?或者你点画ring,然后F3进去看看ring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