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局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3-11-29):
东西在本地,只能拍照了,见谅。我写了个内嵌在另一个输入窗口的脚本,目的是在选中via后能根据输入的数字来对孔进行转换。(仅限同尺寸的孔)
现在目的实现了,但是在skill ide中会报“LEVE1” "LEVE2"为全局变量的警告。想问问除了设置全局变量,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将函数ChangeViaInc(cmd)里的cmd赋值呢?
我能想到的只有把这个函数拆成分别对应level1 level2 level3这个方法了,还有其他的实现方法吗?

网友A:
是想匹配不同层数金属PDK吗?是否可以用tfID~>viaDefs~>name得到所有std via name,再筛选判断一下是多少层或者看看能不能返回所有metal层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想匹配不同层数金属PDK吗?是否可以用tfID~>viaDefs~>name得到所有std via name,再筛选判断一下是多少层 ...

不过,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把参数传进ChangeViaInit,在里面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把参数传进ChangeViaInit,在里面判断

不是,这个是另一个适配性话题,还没有到那一步。我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输入1的时候对应为ChangeViaInc(LEVE1),这个LEVE1不定义为全局变量的话,会报没有这个变量。有没有办法不设置全局变量也能够使后面的函数识别它呢?  现在还在摸索阶段,所以很多东西还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把参数传进ChangeViaInit,在里面判断

不对,应该就是参数传递的问题。。不设置全局的情况该怎么传递过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应该就是参数传递的问题。。不设置全局的情况该怎么传递过去呢

procedure(InputCHK()

         cmd=parseString()
         ……
        cmd==1
        ChangeViaInit(cmd)
        ……
)
procedure(ChangeViaInit(cmd)
        ……
         cmd==1
         rleRepla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InputCHK()

感谢!!刚试了可行。之前对这个概念比较模糊,现在清晰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