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在Simulink仿真中控制电压过大

楼主(2023-11-29):
最近在学习CPPLL中的Simulink仿真,在行为级仿真时候发现VCO的控制电压过大,大概有2.2V左右
在调整其他参数以后发现控制电压这个值一直无法下降到1点几V
刚刚接触锁相环没多久,希望有锁相环懂这方面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个参数叫KVCO,单位是Hz/V,你研究一下。电压对应频率的关系。通俗点说,KVCO越大,对于一个小的输入电压也能得到较大的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叫KVCO,单位是Hz/V,你研究一下。电压对应频率的关系。通俗点说,KVCO越大,对于一个小的输入电压 ...

关于KVCO一般取值多少较为合适呢,我读一些文献说的是如果KVCO取的太大对噪声会有着较大的影响
我现在取的是300M Hz/V,按您说的取大一点大概多少合适呢??
最终是做一个输出大概1.8G Hz的P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KVCO一般取值多少较为合适呢,我读一些文献说的是如果KVCO取的太大对噪声会有着较大的影响
我现在取 ...

很简单,你的输出频率的范围【Fin,Fmax】;你的Vctrl电压范围比如【Vmin,Vmax】具体要根据你实际电路判断;KVCO就是(Fmax-Fin)/(Vmax-Vmin)

网友(2024-01-17):
楼主能分享下simulink的PLL的学习资料吗,求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