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RF spectre 仿真波形查看

楼主(2023-11-29):
模拟电路 spectre 仿真波形都比较大,使用simvision 来load波形时,比较慢,还会出现卡顿现象,有没有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查看波形,波形格式是sst2 后缀是.trn

楼主:
candence 工具.trn 波形数据格式是什么格式

网友:
可以有Waveview查看,需要在User Command-Line Options栏加入命令-f psfbin,生成的波形就可以用WaveView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