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分频器

楼主(2023-11-29):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个逻辑电路为什么是分频器呀,怎么实现的分频,目前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图

网友A:
可以自己仿真实现一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仿真实现一下功能

主要是这个图片我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的,里面的信号连线不知道,看不清楚怎么连的

网友:
延迟链吧

楼主:
这个是有分频功能的,但是我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