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page fault 的疑问

楼主(2023-11-29):
没想明白,在指令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检测到 page fault,此时可能已经过去很多 cycle 了,应该已经没有对应的 PC 了,产生 exception 后,软件处理时,异常返回地址怎么给?还有,由于存在 store buffer,甚至有些架构里有 load store queue 这种结构,假如 store 的时候产生了 page fault,但是 store buffer 已满,即使产生 exception,异常服务程序里的 store 也会被前面的 store堵住吧?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1. pc不会丢,会伴随指令的整个生命周期,只是在实现上,当给指令分配了rob entry,pc就以某种形式记录到rob entry中,而流水线上就变成了指令+rob编号。具体到page fault,不管是指令的还是load/store的,发起者的rob编号以某种形式伴随整个翻译过程,当检出page fault,会反查rob,提取所需的pc。

网友A:
2. page fault与LSU中的queue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可能对指令的retire有误解,对于store产生的page fault,要想进入异常服务程序,需要比其老的指令全部retire,换言之,从LSU的角度看,store buffer中的数据一定被deliver到下级类cache结构(比如fill buffer),即store buffer已完成其使命。假设因为某种原因,一些年轻的store指令将store buffer占满,而年老的store后至(不管这条store指令是否会产生page fault),LSU会发起flush操作,即flush掉部分年轻的指令(不管在整个流水线的什么地方,包括各种queue),以给年老的指令腾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page fault与LSU中的queue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可能对指令的retire有误解,对于store产生的page fault,要 ...

我这几天看资料,看多了有点乱了,可能跟非精确异常,快速 retire 啥的弄混了,非常感谢大神多次耐心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