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设计问题

楼主(2023-11-29):
仿真bandgap电路发现VBG电压的温度变化量大于VBE2的温度变化量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电路

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找到原因了,R1上的电流先减小后增大
25°的时候流过R1的电流斜率是负的,所以VBG温度变化量比VBE2大

请问为什么R1上的电流斜率会变化?

电流电压随温度变化

电流电压随温度变化

斜率

斜率

楼主:
解决了,因为R1取值太小,取到10k以上R1电流斜率就不会随温度变化太明显了

网友A:
①②点是怎么保证相等的,也用了运放钳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②点是怎么保证相等的,也用了运放钳位吗?

1,2点电压不能保证相等,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②点是怎么保证相等的,也用了运放钳位吗?

对,用了一个两级运放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