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为什么看不了直流工作点?

楼主(2023-11-29):
为啥跑了一个温度仿真看不了直流工作点?

楼主:
显示已经运行成功,可是看不了dc点

网友:
有时候软件抽疯,你可以试试重启或新搭一个工程试试,再或者先不要扫温度,看看单点的

网友:
你不扫描温度,只看tt25  单个温度工作点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