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VCO设计,后仿频率还变高了

楼主(2023-11-29):
做的B类 LC-VCO,数控电容阵实现6~12G的振荡频率,前仿17G~7.8G
后仿R+C+CC只有17.7G~17.6G
C+CC是13G~7.5G看起来正常
only R是17.7G~17.6G
怀疑过是不是IR drop的问题,将VSS exclude from PEX后变为17.4G~16.4G,将两个输出线VOP VONexclude from PEX后,直接无法振荡了...

楼主:
有点怀疑电路其他位置有感性,但并没有提取电感...
另外有两个仿真波形看不明白,也有可能有问题
电流源漏端端口的电压和在顶层同一点VCS看到的电压波形差距好大,考虑寄生电阻也不可能这么大
开关电容底板节点N<5>在版图上没有打pin,但还是有一个波形非常不一样的点
求指导求指导...感觉碰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可以看看不同频点下电流会不会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不同频点下电流会不会差别很大

电流管电流,电压源电流这些看过是正常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容底板寄生电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容底板寄生电阻太大了

楼主,您好,请教个问题,你仿真LC振荡的时候,transient options的maxstep给多少呀?

然后这个上面的tolerance option你有改过吗?
自己跑仿真有时候波形很奇怪,比如差分输出的共模会一直变。找不到原因,希望楼主大哥看到能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