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polar transistor amp

楼主(2023-11-29):
请问佬们这个运放是如何工作的?没太看明白,有没有简化图呢?里面的二极管是干啥的,嵌位吗?来自sansen第七章 截屏2023-11-29

网友A:
利用Darlington管做第二级,因为是电流模器件所以用二极管做钳位或者保护?不懂,蹲一个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Darlington管做第二级,因为是电流模器件所以用二极管做钳位或者保护?不懂,蹲一个大佬 ...

好的谢谢~单端输出是怎么做到的呢?没太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单端输出是怎么做到的呢?没太看出来

个人感觉单端输出的原理跟这种MOS放大器的类似,对BJT的放大电路了解的不多,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单端输出的原理跟这种MOS放大器的类似,对BJT的放大电路了解的不多,供参考

...

我感觉跟这种结构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单端输出的原理跟这种MOS放大器的类似,对BJT的放大电路了解的不多,供参考

...

画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