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Use Q3D to Slove the DC Point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29):
小弟最近在用HFSS做项目,由于需要在后期做联合仿真,因此在HFSS的扫频设置里勾选了Use Q3D to Slove the DC Point,但是仿真后报错,如下图: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嘛?小弟在网上也没查到太多有用的信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需要如何解决呢?望诸位大佬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A:
联合仿真为什么要Q3D,不能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仿真为什么要Q3D,不能直接用吗

因为涉及到直流仿真,所以想着勾选这个会好点,大佬知道这咋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