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跑pex仿真时一直报错

楼主(2023-11-29):
请教各位一下,画完版图后跑drc和lvs都顺利通过,但是跑pex时一直出现图中的报错

按照报错的提示给terimal增加指令也没用,不知道应该改正什么地方,求大家给出指导意见

网友:
估计要加内存

网友A:
内存不够吧?是不是虚拟机跑的?把内存设置大些,不行就换台电脑

楼主:
确实是内存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2024-12-18):
请问虚拟机跑完占用了电脑很多内存 要怎么恢复电脑本地的内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够吧?是不是虚拟机跑的?把内存设置大些,不行就换台电脑

大神 请问虚拟机跑完占用了电脑很多内存 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电脑本地的内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