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关于环路增益和开环状态下的极点频率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2023-11-30):
我听西交的模集课上,老师说在β不随频率改变时,开环下的极点频率与环路增益的极点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这两张图,都是拉扎维书上的
第一张,反馈会增大系统的极点频率,随着β改变,极点是变化的,并且增益带宽积不变。
第二张图上,环路增益随着β的减小是会整体往下平移的,但很明显极点频率不随β改变。
所以大佬们,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极点到底会变吗

网友A:
开环的极点和环路增益的极点,只要β不含频率因子,确实是一样的。你说的是闭环增益的极点频率和他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极点和环路增益的极点,只要β不含频率因子,确实是一样的。你说的是闭环增益的极点频率和他们不一样 ...

感谢老哥,意思是第一个图上加了反馈以后代表闭环增益了,我再好好理解一下,感觉这块问题好多有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极点和环路增益的极点,只要β不含频率因子,确实是一样的。你说的是闭环增益的极点频率和他们不一样 ...

老哥,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放大器仿真时,一般都是看单位增益负反馈时的环路增益来观察稳定性,这个是和开环状态下是一样的对吧,那什么时候会研究闭环增益下的极点频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意思是第一个图上加了反馈以后代表闭环增益了,我再好好理解一下,感觉这块问题好多有点绕
...

环路增益是βA(s) 极点只由A(s)决定 而闭环增益是A(S)/(1+βA(S)) 极点会随β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增益是βA(s) 极点只由A(s)决定 而闭环增益是A(S)/(1+βA(S)) 极点会随β改变
...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老哥什么时候会研究闭环增益的极点或相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老哥什么时候会研究闭环增益的极点或相位呢

这我不是很清楚了 我个人认为闭环增益实际上就是H(S)吧 那大概考虑中频或高频响应的时候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不是很清楚了 我个人认为闭环增益实际上就是H(S)吧 那大概考虑中频或高频响应的时候需要?
...

好嘞,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多谢多谢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路增益是βA(s) 极点只由A(s)决定 而闭环增益是A(S)/(1+βA(S)) 极点会随β改变
...

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