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资深小白,向各位大佬求一份前仿结果和整体电路作用分析

楼主(2023-11-30):
除去dummy以外的整体电路的作用。
有一双非本科的表哥,想以这个电路图做一个版图设计,但是不知道电路作用,论文课题不知道该怎么写,采用工艺是SMIC180的工艺,请各位大佬观看一波。主要求一个课题名称和前仿真分析。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波

网友A:
差分运算放大器,主要结构就是一个差分输入级接了一级cascode单端输出,版图和仿真倒是不难做。感觉这个东西作为本科毕设应该不够吧,毕设方向做什么呢?设计指标优化?版图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运算放大器,主要结构就是一个差分输入级接了一级cascode单端输出,版图和仿真倒是不难做。感觉这个东 ...

刚去询问了一下,可能做的是版图优化方面的东西,需要把电路拆分开分别做前仿真,和对版图进行匹配及优化。最后结题。

网友:
就像三楼说的,只是个放大器,本科用这个写论文倒是可以,但是也要有比较好的性能吧,看现在的情况你这个表哥似乎并不懂电路?版图的话,这个图比较小需要考虑的好像也不多啊,输入对和电流镜匹配这种?不过双非本应该没啥要求,论文写好了内容只要不是纯瞎掰应该都行

网友:
比较简单的运算放大器,速成一下拉扎维放大器和电流镜就能看明白,这个不算难,尽量还是学点东西自己仿真试试,一周就搞定了。

另外,VDD和GND的端子中间的偏置,可以再改改。

而且诚如上面老哥所说,本科毕设这个够吗?是不是再加点东西比较好

网友:
简简单单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放大器,在书上也就写了半页到一页吧,感觉不加点指标限制都没法当本科毕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询问了一下,可能做的是版图优化方面的东西,需要把电路拆分开分别做前仿真,和对版图进行匹配及优化 ...

主要是感觉没啥好拆的,这个电路已经很小了,做一个课程设计作业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