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coAddRepeater 官方详细教学

楼主(2023-11-30):
Cadence 官方详细教学
    ecoAddRepeater

e.g :
指定两个区域 会自动 塞两个 eco cell
ecoAddRepeater –cell INVX6 –net ff0_o –loc {36.210 42.100 55.210 42.100}

ecoAddRepeater

网友A:
有个疑惑。关于pt中修复trans的命令:add_buffer_on_route,转换成ecoAddrepeater的形式,该如何保留PT eco脚本中以net为依据的理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惑。关于pt中修复trans的命令:add_buffer_on_route,转换成ecoAddrepeater的形式,该如何保留PT eco ...

没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惑。关于pt中修复trans的命令:add_buffer_on_route,转换成ecoAddrepeater的形式,该如何保留PT eco ...

PT的行为一般是直接放在sink pin附近,单个sink的话可以设置releativetosink 0.1吧,多个sink的话没辙。PT里面加cell修trans不是很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的行为一般是直接放在sink pin附近,单个sink的话可以设置releativetosink 0.1吧,多个sink的话没辙。P ...

是的,多sink的话工具其实用add_cell_on_route去fix,效果可以,就是innovus没有与之相配的命令;xtop去修transition的话就效果不行了,会破坏原有走线,可能导致越修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多sink的话工具其实用add_cell_on_route去fix,效果可以,就是innovus没有与之相配的命令;xtop去 ...

innovus 里面修trans可以试试addRepeaterByRule,挺好用的,多个sink也可以修,基本可以满足,就是这个命令不看timing 随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