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晶体管失效机制及BTI, HCI

楼主(2023-11-30):
记录下两种典型的失效机制:BTI和HCI。

BTI, Bias Temperature Instability,偏置温度不稳定性。BTI会引起阈值电压绝对值偏大。
阈值电压漂移率取决于栅源电压(Vgs)和器件的工作温度。
BTI可以通过把零偏器件放置在250℃下烘烤数小时得以部分恢复。

HCI, Hot Carrier Injection,热载流子注入。当MOS晶体管的漏源电压(Vds)过大时,沟道上横向电场太强。强电场使穿越夹断区的载流子加速,产生可能注入氧化层的热载流子。生成的热载流子与晶格原子碰撞,并向各个方向散射。散射电子中的极少部分向上运动,并穿通氧化层-硅界面,产生微弱的栅电流。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电流是器件稳定性的主要长期影响因素。
另外,热载流子注入还与栅源电压(Vgs)有关。
HCI导致阈值电压逐渐减小,会减小NMOS的阈值电压,增大PMOS的阈值电压。
由HCI引起的参数漂移可以通过对零偏器件在200℃~250℃温度下烘烤几小时得到部分恢复。

参考文献:《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二版)Alan Hastings

楼主:
再补充下 TDDB和GOI。

TDDB一般指时变介质击穿(Time Dependent Dielectric Breakdown)。电子隧穿再加上强电场的存在,容易发生Fowler-Nordheim隧穿。Fowler-Nordheim隧穿向介质中注入电子,电子在介质中受到电场加速并转化为热电子,最终产生场致漏电流(SILC, Stress Induced Leakage Current)。若介质一直处于强电场中,场致漏电流可能导致严重实效。
承受过强电场的介质会在几纳秒内击穿。另一方面,受到边界电场影响的介质在失效前可以工作数月甚至数年。这种延时失效模式称为TDDB。介质发生TDDB的可能性关键取决于其厚度和结构一致性。

提到介质击穿,工业上有栅氧完整性(GOI)的概念。GOI缺陷可通过过压应力测试(OVST)进行筛选。

网友(2024-03-28):
终于看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赞!

网友(2025-06-17):
HCI导致阈值电压逐渐减小,会减小NMOS的阈值电压,增大PMOS的阈值电压。

为啥呢?

楼主:
PMOS阈值电压<0,意思是其绝对值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