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io和pdio的区别

楼主(2023-11-30):
请教大佬们pdio和ndio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看ESD保护这里不管是power对power还是ground对ground都是用的pdio,那么ndio到底什么情况才可以使用呢?

网友(2024-03-02):
ndio是衬底二极管,正极接sub;pdio是阱二极管,做在NWELL里的,NWELL一般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