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功耗压降分析如何确定最差的时刻点?

楼主(2023-11-30):
大师们:

以redhawk为例,分析动态压降,需要扫描全部波形文件,然后选取功耗最差的时刻来分析IR drop,工具中应该是用FRAME_SIZE这个选项来设定最小的扫描间隔。
我如果设的很大(比如我芯片只有10M),那么功耗肯定不会大。我如果设成1ps,那么瞬间功耗会巨大,神仙也满足不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选项究竟该怎么设置最合适,符合实际芯片情况?

楼主:
补充一点,我刚刚看了,redhawk里面的选项很混乱和冗余,它还有一个选项:DYNAMIC_SIMULATION_TIME。这个选项也是影响动态峰值功耗和压降的关键,这个值设小也会出现很差的结果。

网友:
什么叫值设小就会出现很差的结果?你电路的状态不就是这样的吗,软件精度设低只会让你看到错误的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