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ickson电荷泵的问题

楼主(2023-11-30):
       小弟现在做一个Dickson型电荷泵,采用片外电容(1uF),实现最高4倍率约24V左右的输出电压。由于是片外电容那么现在有两种类型的Dickson电路可选:1就是使用SBD二极管,2就是采用片内的二极管型MOS开关。

       首先:如果使用外面的SBD二极管,那么使用个数是有限的,SBD的导通阻抗我测了也就200欧,由于二极管阻抗确定了,这也导致我在半个时钟周期充电时的时间常数就确定了,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时钟频率稍微高一点,那么CP的效率就比较差,升压很慢。
       其次:如果用MOS开关做二极管的结构的话,我可以通过调整开关的尺寸来控制MOS二极管的导通阻抗,这当然便于我优化CP的充电速度等。当然带来的问题是MOS二极管的尺寸肯定会非常大。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Dickson型电荷泵的功耗问题,因为每半个周期二极管都处于正向导通,另外半个周期二极管反向截止,不论是使用片外电容还是使用片内MOS型二极管都会产生很大的正向导通电流,这个电流会持续半个工作周期。这个大电流主要在升压过程中,当然输出电压稳定以后,所有diode都反向截止了,这时电流就很小了。这里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能够降低这个由于diode正向导通产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