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后仿,为何没有波形只能看到输入

楼主(2023-11-30):
后仿,正常output → to be plotted 选择后能够看见选中的波形,按照如下设置存所有node后,跑完仿真再plotted就没有波形了,这是啥原因

网友:
后仿真的信号的结构变了, 先save all, 跑一个10ps秒的tran, 然后你plot看下表达式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pex提取的网表的名字不是你之前sch中的名字了,calibre默认是全大写,netlist的命名规则也跟cadence不一样。。。你照着PEX的rve看看net现在是什么名字了,或者只跑看下tb上层能看到信号
大小支持在pex的规则中加
//support Lowwer letter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但是还是那句话net也不对应。。。
还是得找到对应的net重新加到ade中去
如果不是save: all你还得重新跑后仿
不要直接打开calibre的后仿文件肯定卡死,得用只读方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