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补偿

楼主(2023-11-30):
研究上,Buck用于补偿的电容和电阻一般做在片内还是片外呢?做在片内的话,由于工艺的过程产生的寄生参数可能会导致流片没有结果。做在片内还是片外能提高流片有结果的可能呢?

网友:
片内 -> trim bits

网友:
只能说以前的DC-DC芯片产品基本是外置补偿网络,但近几年来,基本都转向了片内,为了提高集成度,卷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