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数扫描曲线不显示的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3-11-30):
大佬们,我做了一个ldo,想仿重载和轻载时对应的相位裕度,在参数扫描里设置了从0A扫到70mA,但是扫描结果没有显示曲线,不知道是啥问题。。。

楼主:
是这个图。。

网友A:
伯德图不是相位和增益的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伯德图不是相位和增益的关系吗?

稳定性仿真可以直接显示出相位裕度。。

网友B:
感觉像是参数扫描完了只保存了一个结果,你可以进tools->results browser->stb_margin->phasemargin,点击看一下,出来的是点还是曲线,正常应该出来一条扫描后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参数扫描完了只保存了一个结果,你可以进tools->results browser->stb_margin->phasemargin,点击看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