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蒙特卡洛(Monte Carlo)仿真方法

楼主(2023-11-30):
1. 蒙特卡洛分析服从正态分布,只是对数值进行统计,并无正确错误之说;
2. 一般蒙卡只进行前仿;
3. “步骤4”中number of Points不能低于30,数量太少,不同工艺下,model会出错,尽量多些,如100/200/1000等。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分享ic615的MonteCarlo仿真

网友A:
佬 请问后仿为什么不需要蒙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佬 请问后仿为什么不需要蒙卡呀

比如在原理图中使用的是p33管,做MC时,是p33管的失配管如p33_mis(或mac),版图中是根据原理图来进行版图绘制的,即p33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原理图中使用的是p33管,做MC时,是p33管的失配管如p33_mis(或mac),版图中是根据原理图来进行版图 ...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7-07):
楼主你好,请问通用pdk45nm的失配器件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gpdk045的失配器件是什么啊?

网友(2024-09-10):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蒙卡的这个仿真次数,number of points,具体有啥说法吗?
比如,我们在做MC仿真的时候,如何去设置合理数量的点,具体要设置多少,才说明这个MC做的是有可信度的。
我看auto stop方法里面的K-sigma和Worst Sample都会自动计算数值(但是这两个我不会设置)平时用的就是low-discrepancy sequence+sensitivity accuracy。设置都是跑200,但是不晓得这样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