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的open window size 获取

楼主(2023-11-30):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pad 的open window 开窗 rect 坐标在innovus 中怎么用dbget去获取,

尝试了感觉没找对属性

网友A:
Virtuoso layout -> tools -> Pad Opening Inf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layout -> tools -> Pad Opening Info ???

我想在innovus中获取

网友:
dbGet [dbGet -p2 selected.pins.allShapes.layer.name AP].shapes.rect
通常BUMP都是在AP层,你把这层的图形找出来,做一些计算应该就能得到LABEL的坐标,然后再转成全局坐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