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为什么代码这部分不能实现打一拍?

楼主(2023-12-01):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2024-01-10):
楼主你dn_in到dn_out不是已经打一拍了吗?如果说是up的话,单看这段code,和波形的确不对应,需要知道整体code,以及你波形从哪儿抓的

网友(2024-10-08):
问题是shift_up_out对于shift_up_in没有打一拍吧,代码应该没问题,重新编译加载波形

网友:
shift_up_in的赋值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