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ming mode

楼主(2023-12-01):
请教个问题,设计有fun_mode , mbist_mode , occ and scan mode .那么这些mode ,我怎么合并呢? 我想着mode越少越好。谢谢

网友A:
这些mode,除了occ,mbist,不都是必须的吗?mbist最好要有。倒是有个思路,要么fun_mode,要么不要occ的情况下同时开scan和mbist,mibist的io跟scan的io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mode,除了occ,mbist,不都是必须的吗?mbist最好要有。倒是有个思路,要么fun_mode,要么不要occ的情 ...

也可以occ跟scan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