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mode

楼主(2023-12-01):
请教个问题,设计有fun_mode , mbist_mode , occ and scan mode .那么这些mode ,我怎么合并呢? 我想着mode越少越好。谢谢

网友:
看看哪些mode的sdc可以写成一个的。我一般是写2个sdc,对应func_mode  scan_mode

网友A:
fun、mbist、ac合一个,要用功能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mbist、ac合一个,要用功能时钟

谢谢回复,您的意思是 mbist func ac 合并一个, scan单独一个 ?我有个疑问,ac 里面有func clock 也有scan clock。都合并进去吗?还是只合并func clock?谢谢了

网友:
scan clock是低速的,跟dc scan一样呀,这个可以cover了。

网友B:
一般func,mbist,accapture可合并,shift,dccapture都需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func,mbist,accapture可合并,shift,dccapture都需要分开

谢谢各位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func,mbist,accapture可合并,shift,dccapture都需要分开

谢谢回复, 我把func ,mbist ,ac capture 合并成一个。  scan mode 一个。 现在问题是测试transition fault的sdf 不知道怎么给了。

给合并func mode 或者 scan mode 感觉都不合适。

网友:
可以读完spef,不读spef,直接出sdf